关于LCD 点屏问题VGH VGH

楼主(2018-04-18):
高手好!
本人用 附件上原理图 设计成PCB 后 通电测试VGH电压正常  VGL电压正常  out 9V正常
实践点屏 显示屏有3三分之二点亮显示正常(横屏) 有三分之一闪屏  有些不解  有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avdd9V输出 被我断开了
万用表测量信号 各Pin没有错误

FP5138(VGL_VGH).pdf

热心人!: 5.0
樓主的原理圖也需要!
热心人!: 5
請上屏幕的規格書!

网友:
回答个问题反而得先支付5积分,提问者或者论坛是否解决下这个问题?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我沒辦法解決,只能幫您買單!^_^

网友A:
这只是给了一个背光驱动的电路吧,关键的是屏幕的信号控制,楼主的问题之前遇到过,结果太令人意外了,屏幕的一个信号需要给高电平,另一个信号管脚只能接地,通过下拉电阻接地不好使。
楼主,查看你的屏幕有木有“PCI”的信号,如果有,这个信号直接影响到你的显示结果。

楼主:
明天我  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给了一个背光驱动的电路吧,关键的是屏幕的信号控制,楼主的问题之前遇到过,结果太令人意外了,屏 ...

明天我上传一下

网友:
这个没积分,还真看不了图

网友:
已向总版主反馈此现象。

网友:
    谢谢大家反馈!这是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下。当初设置下载扣积分是为了防止其它站点恶意链接下载,看来是个双刃剑。

楼主:
    输入电压为3.3V   输入信号类型 LVDS
VGH电压为+24.9   VGL电压为-14.92   VSP电压为+5.65 VSN 电压为-5.65
    22PIN位置原为9V 已断开是否需要其他电压?
PCB 连接器为手焊  是否和手焊有关?
    信号问题?还是电压问题?

网友:
    能不能上传屏的规格书,这样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