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8-04-19):
图中的这个p_mos管有什么作用,反正也是一上电就导通,为什么不直接接输入电压,经过这个mos管有什么用

网友:
    然而并没有图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啊,前面的D1是防反。R16下面的英文很明白了,那灯是过压提示。

网友:
    D3 是个稳压的?如果外面电压达不到指标管子不开而已~~

网友:
    这个电路是有过压保护作用,过压了(>6v,只是粗略计算),Q1就导通,Vce=Vsg,就通过PMOS切断,led2也会亮。

网友:
    左边   电压高于一定值D3反向导通  EB正偏  Q1导通  VGS达不到开启条件  U1截止。这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A:
    一群人答非所问,明显人家问PMOS管干嘛用的。一开始设计目的是防止上电冲击过大,并联的电容是缓慢充电的。现在虽然是NC,也许后续会贴上去。让栅极瞬间高电平,不导通,然后慢慢的打开mos管。

网友:
    弱弱的问下,电器上的R1,R2,R3为什么要这样并联的连接呢?

网友:
    和这个电路很像
Load Dump Protection:
4.4 Load Dump Protection
The ISO7637-2 norm, see Section 3.3, “ISO7637-2 Norm”, specifies the load dump test pulse 5: +174V,
    duration 350ms.
In the case of a load dump condition, the Q1 P-MOSFET turns OFF and disconnects the power supply line.
Whenever the C3 voltage rises above 32V, the zener diode D4 opens and the Q2 turns OFF the Q1. If the
C3 voltage drops down below 32V, the Q2 turns ON the Q1.
The diode D2 limits the Q1 gate-to-source voltage.

网友B:
    那位能不能讲下电器上的R1,R2,R3为什么要这样并联的连接呢?

网友:
    有过流保护,电子滤波,双从作用。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过压,超出D3稳压管的稳压值,使得Q1 E比Q1 B电压>0.6V  ,则Q1导通,导致U1截至 。Q1导通同时LED2也会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位能不能讲下电器上的R1,R2,R3为什么要这样并联的连接呢?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群人答非所问,明显人家问PMOS管干嘛用的。一开始设计目的是防止上电冲击过大,并联的电容是缓慢充电的。 ...

会抓重点

网友:
R1,R2,R3并联,多数是因为不想使用功率电阻,3个1K电阻替代一个330欧姆的较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
这样备料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