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LCD 点屏问题 VGH VGL

楼主(2018-04-19):
高手好     延续昨天的帖子 由于昨天的帖子附件要积分下载  导致
无法直接查看原理图 现上传截图  请各位大神查阅新手原理图画的有些丑 见谅
实践点屏 显示屏有3三分之二点亮显示正常(横屏)
有三分之一闪屏  有些不解  有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AVDD 9V输出 被我断开了
万用表测量信号 各Pin没有错误
由于现场无法拍照  下图 屏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实际有些差别
输入电压为3.3V   输入信号类型 LVDS
VGH电压为+24.9   VGL电压为-14.92   VSP电压为+5.65 VSN 电压为-5.65
22PIN位置原为9V 已断开是否需要其他电压?
PCB 连接器为手焊  是否和手焊有关?
信号问题?还是电压问题?

产品Pin

网友:
请附上测量的上电时序波形,后续进一步分析

网友A:
看下子屏这块的上电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子屏这块的上电时序

好的  谢谢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那:
第1点:LCD软件驱动是否正确?
第2点:LVDS的PCB走线是否有干扰?是否差分走线?
第3点:LVDS的连接屏到PCB板的连接线是否为双绞差分接接线?线是否过长?

网友B:
VSP,VSN不够6V,有没有影响?如果电压都对,要查下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P,VSN不够6V,有没有影响?如果电压都对,要查下软件的。

那个  没有影响的

楼主:
目前经过测量 第34pin  位置有1.8的电压 已断开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B:
搞好了没?电压对的话,多半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没?电压对的话,多半是软件问题

时好时坏,测试的时候  8张图  有一张图 显示不出  而且跳屏

网友(2018-06-10):
时好时坏,测试的时候  8张图  有一张图 显示不出  而且跳屏,

这样听起来, 好像似图片本身就有问题, 我建议您把图片拨图次序对调。

再来LVDS讯号跑到多少时序 ?如果时讯超过 50MHz, 就已经是高速讯号, 必须要考虑到layout的一些规范。

有问题欢迎写邮件问我, sychen06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