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电流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8-04-19):
请教下下这个电压转电流电路,1:运放输出电压是多少V?能算出来吗?

2:三极管Q1是不是导通?

网友A:
运放的输出-三极管基极串联电阻电压-0.7就是Vi+Vi/100*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三极管基极串联电阻电压-0.7就是Vi+Vi/100*RL

这个算法怎么分析的?

网友:
因为是负反馈,运放的输出肯定维持这样的公式啊,不然就不可能保持Vi=V3-V4,三极管你不懂?

网友:
4-20ma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怎么分析的?

同关注

网友:
楼主好,这应该是一个恒流源电路结合仿真来看 这个恒流源电路的输出电压Vo=VSS(4.73V仿真中我设置VSS=5V) 近似=电源电压(跟运放性能有关)

    按照运放公式分析确实如你图中所说,仿真结果和理论计算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
1 我理解这个运放的作用更应该是作为一个类似比较器在工作 但是输出电压却不是比较器的输出电压,还是与输入电压存在跟随的关系。
    2 这个负载电阻确实不能过大,仿真中RL=100 ,将值改为1k则仿真就出现问题。
    3 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是用NMOS管代替三极管好些

    实际上要实现电压转电流 即恒流源,可以将这个电路做简化处理,可以解决问题2:
    在第二个电路中分析方法还是遵从运算公式,运放工作还是类似与比较器器
VL=Vi 则iL=VL/RL

    楼主的两个问题:
    1 运放输出=VL+0.6V 三极管的BE管压降
2 三极管导通

    实际工作是一个反馈的过程 ,可以想象如果一旦电流过大 Vo=0 三极管截止 电流过小则Vo= VSS 三极管导通。

    恒流源

    恒流源

网友:
    顺便将仿真源文件给你 使用TI仿真软件Tina V9

网友:
    我认为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