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层板叠层结构

楼主(2018-04-1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想做一块16层的PCB,请问哪种叠层结构比较好?

谢谢!

网友:
这个要根据走线规划评估。如果什么都不考虑,所有相邻地就是最好的

网友:
好不好得要看项目情况了,层多不一定就是复杂的。
有为了线加层的,有为了处理电源加层的,还有为了凑数的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先评估一下信号层和电源层要多少层吧

网友:
    top core --core bot
    总不是这样的,就看你怎么分配信号和电源层

楼主:
    有具体的叠层吗,信号层和电源层都标识出来的

网友:
    这个要根据布线规划来制定

楼主:
    主要是电源比较多,有4层,下面这个叠构,帮忙看看怎么样:
TOP
Gnd02
Sig03
    Pwr04
    Gnd05
Sig06
    Gnd07
    Pwr08
Pwr09
GND10
Sig11
Gnd12
Pwr13
    Sig14
Gnd15
Bottom

其中Pwr04和Pwr13是完整的电源平面

网友:
    可以和平时合作的板厂要一份,再根据你的布线需要几层布线层综合考虑

网友:
    可以和制板商联系

网友A:
    我刚结束的一个项目就是16层,5个走线层,两个电源层,信号层参考全是GND层,电源层都放在上半部分,非对称结构,对板厂能力要求较高
具体怎么叠按具体设计来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需求了,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全部层都做成优选层,也就是夹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结束的一个项目就是16层,5个走线层,两个电源层,信号层参考全是GND层,电源层都放在上半部分,非对称 ...

    非对称叠层的话,阻抗咋做的啊,我现在就是按照上图那个叠构做的,本来14层应该也可以,考虑电源完整性好些,就在两个电源层旁边加了两个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