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检查布线99.87%,找不到未布线net

楼主(2018-04-19):
问题描述:
1.PCB检查如上图。软件提示未连接net均是死铜皮块。但是死铜皮左边是X=9669,Y=5339,坐标位置均为我PCB不能坐标的外部。所以不清楚为何会这样报错。PCB外确定无任何铜皮块。
2.完成99.87%,找不到未布线net。

网友A:
切换到G1层,看看GND网络是否存在孤岛(没有与其他GND铜皮连在一起的孤立铜皮)。
还有P层的DSP的几个电源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G1层,看看GND网络是否存在孤岛(没有与其他GND铜皮连在一起的孤立铜皮)。
还有P层的DSP的几个电源 ...

G1层,很明显没有孤岛。

P层:很明显也没有。

网友A:
兄得,你再仔细看看,有孤岛啊,你的两个图里都有啊。
我的电脑是加密过的,没法截图给你。
比如电源那里,你高亮的部分,中上,靠左,五个过孔处。你在孔比较密集的地方找。

网友:
preferences->system->navigation,在highlight methods的那个标尺,移到靠近close处,你双击messages的时候会定位到目标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得,你再仔细看看,有孤岛啊,你的两个图里都有啊。
我的电脑是加密过的,没法截图给你。
比如电源那里 ...

没有啊。都是十多年老司机了。这个真把我难住了。

网友:
看看能看到不

网友A:
新建一个PCB,层叠设置一样,把图拷过去试试。

网友:
一般打孔不规范的,或者建库不规范的,用负片就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PCB,层叠设置一样,把图拷过去试试。

解决了。我板子上连接器的焊盘有点大。我在P跟G1,G2层焊盘边缘放了一个圆做隔离,软件检测到园内是一篇孤铜。其实不影响电气特性。因为PCB生产过程中焊盘的铜壁厚就把内电层的孤岛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PCB,层叠设置一样,把图拷过去试试。

1.检查规则:

2.检查结果:

可以看出没有出现net未连。但是检测板子信息如下:
3.还有两个net未连接。把板子所有东西都隐藏也没发现有飞线。

网友A:
你把Clearance的检查关掉再DRC看看,你的错误总数已经达到5000了,这个值应该是你设置的最大错误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Clearance的检查关掉再DRC看看,你的错误总数已经达到5000了,这个值应该是你设置的最大错误数吧。

无net的pin我挨个全看了。没有问题。但是布线还是不是100%

网友A:
找一个报错的封装,连同周围的元件和走线,复制,新建一个PCB,进行特殊粘贴-保持网络名,再drc看看。
如果你的PCB不涉及保密的话,可以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报错的封装,连同周围的元件和走线,复制,新建一个PCB,进行特殊粘贴-保持网络名,再drc看看。
如 ...

看私信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报错的封装,连同周围的元件和走线,复制,新建一个PCB,进行特殊粘贴-保持网络名,再drc看看。
如 ...

问题解决了。新建PCB,复制过来检测100%、但是复制过来的时候内电层分割的铜皮net有丢失,自己全部重新定义了一下。但是S1S2S3层铜皮我发现更新不起作用。如图:
,外部铜皮轮廓会显示,手动不能更新。大神是否知道是何缘故。如果这个能解决,我就在新的PCB里再检查检查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s2s3是正片层?这些铜皮是手工放置的polygon吧?
如果是,切换到相应层,那么双击它,在这个属性对话框 ...

正片手动放的铜皮,在16里边怎么样也不行。我把所有设置都回复默认设置也不行。我有用AD9打开发现可以跟新了。所以现在问题彻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