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孤铜删不干净

楼主(2018-04-20):
    allegro16.3 画pcb,总是有一些孤铜无法删除。这是软件的bug吗?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太小了,根本就没显示出来?可以开边框,点坐标找出来删啊

网友:
    :Q:Q:Q: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太小了,根本就没显示出来?可以开边框,点坐标找出来删啊

是删不掉,能找的到

网友:
    好像有种情况,就是你之前挖过,剩下的一小块孤铜;用delete islands命令是删不掉的,要手动挖

网友B:
    贴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图出来看看

    命令可以把它给高亮出来,点这块铜皮的话,孤铜没有消失,命令就直接自动结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命令可以把它给高亮出来,点这块铜皮的话,孤铜没有消失,命令就直接自动结束了,

    试下不使用自动删孤岛的命令呢?打开shape的bound,如果这块shape是独立的,选择1,如果不是,选择2.
1.菜单栏edit->delete ,Find 里面只选中shape,然后点这块铜。(删之前先看这块shape有没有被fix)
2.shape>edite boundary  然后把这块铜箔从大铜箔里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不使用自动删孤岛的命令呢?打开shape的bound,如果这块shape是独立的,选择1,如果不是,选择2.
    1. ...

    是在一大块铜皮的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一大块铜皮的内部。。。。

成功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一大块铜皮的内部。。。。

shape内部的,使用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pe内部的,使用这个命令:

    是的,找不到原因和办法,只能挖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命令可以把它给高亮出来,点这块铜皮的话,孤铜没有消失,命令就直接自动结束了,

    由你的图片可以看出,之前你删过一次孤岛的,这样就没办法再次删除;需要将之前删除的孤岛填补上(shape=》Manual Void=》Delete),然后再Island delete,就可以了。

网友:
    删除的时候在右边 OPTIONS 下面勾选 SHAPES 试一下能不能删除。

网友:
    你自己可以挖掉,说明你是铺的动态铜皮。这种铜皮手动修掉即可

网友(2021-04-28):
    是的,找不到原因和办法,只能挖掉了

网友(2022-08-11):
    我直接挖空就解决了

网友(2022-12-30):
    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合并shape  然后就可以将孤岛铜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