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xDX designer原理图怎么能够跨页查看同一网络啊

楼主(2018-04-20):
请问各位,mentor xpedition xDX designer原理图怎么能够跨页查看同一网络啊,就像cadence concept HDL里面那样,选中一个网络,可以直接从左边的层次结构中,看到同一个网络名的所有网络位置。

网友A:
可以生成跨页参考编号,并且用jumpg功能直接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生成跨页参考编号,并且用jumpg功能直接跳转

是的,多谢大师啊

网友B(2020-04-30):
引用 网友A:
可以生成跨页参考编号,并且用jumpg功能直接跳转

大师,这个咋设置呀?能否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这个咋设置呀?能否赐教

请查看我的视频教程

网友(2020-06-03):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这个咋设置呀?能否赐教

请查看我的视频教程

    请问在哪查看您的视频教程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