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地电阻只有20R-50R

楼主(2018-04-20):
    经常遇到电源对地电阻只有20R-50R,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
    看情况了,正常情况下,有些芯片内核的对地电阻很小的,几R到几百R都有,甚至更低,内核1V来算,你5R,假如芯片完全不工作,才200mA电流,渣渣。有时候就是板子坏了,哈哈,具体分析了

网友:
    啊 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很多芯片的1.2V对地电阻都很小哦

网友:
    大电流的电源,基本上比较都很小的

网友:
    上电正常工作就可以了,低电压大电流本身对地电阻会比较小的

网友:
    电源输出电阻一般都很低,特别是大功率电源

网友:
    找另外一个板子对照一下啊,估计是哪里有短路 几十欧,怕是短路啊

网友:
    另外,想楼上哪位说的 上电实验,电源一定记得限流啊,限制200mA太大了吧 ,限个40mA 50mA试试

网友:
    这个是有可能的 具体得看电源的负载情况 FPGA内核电压到地阻抗差不多是这个值

网友:
    你上电摸一下电源芯片看热不热要是热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对某些IC的电源输出PIN对地阻抗小不一定就是短路,比如CPU的内核power 模块的阻抗就很小,一般在100到200欧姆之间,此时需要判断究竟是否对地短路,最好找另一块正常的板子进行对比。

网友:
看看对地电阻的问题,检查电源的问题是一个方向

网友(2018-05-22):
上电之前对比一下多块板卡的电源对地阻抗就行了,阻抗几十欧是很正常的,这个跟电源的负载有关系,有项目需求52A电流,电源对地阻抗不到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