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2.2安装疑问

楼主(2018-04-21):
系统为WIN10, MENTOR VX.2.2安装后,应用程序没有exe文件,见附件
而且,好的功能无法使用,例如DXPDF等
请指教,谢谢!

网友:
话说楼主这贴发得可以,一张图片弄个doc文档,还要扣积分

网友A:
    1.如果没有安装Pads,因MENTOR VX.2.2的主文件名是以X开头的,所以程序栏继续往下拉,找到Xpedition。建议把Dashboard放到桌面,方便打开程序。如图1
2.如果安装了pads,需先切换到EEVX。点击MGC PCB Release Switcher进行切换。如图2

    图1

    图1

    图2

    图2

    qj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没有安装Pads,因MENTOR VX.2.2的主文件名是以X开头的,所以程序栏继续往下拉,找到Xpedition。建 ...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