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18的丝印层标号间距调节问题

楼主(2018-04-21):
丝印层标号和器件之间的间距问题,pcb中丝印层标号与器件之间间距如何整体调节。

网友:
有这个功能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选中所有标号,统一调整。然后个别的自己手动调一下。如下图

网友:
选中所有要调整的标号,在要调整的X或Y坐标框中输入!+m,或!-m,批量调整间距,!代表标号当前的坐标值。

网友:
AD18之前版本都支持这功能,AD18.1.5之前的AD18版本不支持,AD18.1.6又修复了

网友(2018-07-06):
更新快,欺负电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