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PCB封装名与器件名不一致,无法导入网表

楼主(2018-04-21):
需要修改一份PCB文件,保存文件中的器件封装,但是发现保存在库里的元件的封装名与器件名不统一,这个是为什么?现原理图导出网表文件,导入PCB时候,由于库中的元件的封装名与器件名不统一,导致网表无法导入成功。
请教大家,是否有碰到这种问题,如何比较好的解决???

网友:
一个是逻辑封装  一个是外形封装

网友:
    下次建封装,把这两个名字建成一样的,导网表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改为一致,导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