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a内部用弧线出线怎么设置?

楼主(2018-04-23):
如图,基本都是贴着via走的弧线,间距4mil,如何设置呢?

网友A:
这个功能好早就有了的,特定方式布线,
不过这个功能不是随便哪个版本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好早就有了的,特定方式布线,
不过这个功能不是随便哪个版本都有的

哪个版本才有呢?我现在用的是1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AKE MODE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C:
16.6是可以用的。  选择拉线命令,然后选择一对pair线的via去拉线,再点击右键snake mode,再选择neck mode(neck 模式要先在constraint里面设置好线宽线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6是可以用的。  选择拉线命令,然后选择一对pair线的via去拉线,再点击右键snake mode,再选择neck mode ...

你说的这种走法在bga里面也常用,我的意思是这里面的via边缘间距只有19mil,走3.5空4,所以基本是要用弧线才能走出来,怎么走出这种弧线才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A:
这种走法直接就走出来了的,会自动走圆弧的,和一般布线一样简单,不管有没有孔,
以前出差在客户那里走过,听说是为了配合Intel的服务器CPU和Intel 一起搞的功能,他们有正版有技术支持的包含这个,
好像是下面这里,平常都没用过,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走法直接就走出来了的,会自动走圆弧的,和一般布线一样简单,不管有没有孔,
以前出差在客户那里走过 ...

和谐版,没有这功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6.6是可以用的。  选择拉线命令,然后选择一对pair线的via去拉线,再点击右键snake mode,再选择neck mode ...

没毛病呀。我就是这样走的。那个“snake mode ”就是蛇形线的意思。

网友:
好像16.5以上的就有自动走弧线的功能了,久了不用这个功能,已经忘记怎么调出这个命令了,找不到snake router的功能不要紧,可以设置一个快捷键(此处以快捷键字母p为例):funckey p Snake Router,设置好快捷键就可以调出snake router的命令,输入线宽线距选择两个孔过或焊盘就可以自动走弧线了(弧线经过的地方需要保证有过孔,不然就走不过去,可以先打上过孔,走完再删掉)

网友D:
想问一下,那个牙齿状的shape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E:
怎么我还是走不出这种效果:'(
可不可以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那个牙齿状的shape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东东是用英特尔的工具生成的,有一些软件会自带个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我还是走不出这种效果
    可不可以教教我?

在下面输入:snake mode 然后设置线宽间距,框选需要走线的两个孔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下面输入:snake mode 然后设置线宽间距,框选需要走线的两个孔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

出来这个命令后,右侧输入Line width和space后,选择2个过孔,但是没有反应,不会出来走线是怎么回事呢?我用的是16.6版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出来这个命令后,右侧输入Line width和space后,选择2个过孔,但是没有反应,不会出来走线是怎么回事呢? ...

      这个功能是用来走英特尔那个菱形PIN排列芯片的,普通的正方形芯片走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能是用来走英特尔那个菱形PIN排列芯片的,普通的正方形芯片走不了呢。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6-02):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呀。我就是这样走的。那个“snake mode ”就是蛇形线的意思。

新手学习

网友(2022-09-27):
    bga内部用弧线出线

网友:
    这个牙齿状的shape是要做TAB ROUTING,ALLEGRO有这个指令填上数据,产生,基本用于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