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差分布线规则设置

楼主(2018-04-23):
    最近在使用AD进行设计,其中设计一些差分信号,发现在rules中只可以设计一对差分信号本身的线宽、线长和线间距。请问我想设置一下差分之间的间距规则,怎样进行设置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在设计规则的Clearance里,新建规则,如下操作可能因为版本不同稍有差异,但是关键字是一样的。
    选择custom query,删除框内的文字“All”,输入IndifferentialPair,在括号里选择相应的差分对名。
    另一个也选择custom query,同样操作,选择需要与之保持距离的网络。
在下面设置合适的距离。
试试吧。

网友A:
    创建规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规则啊

    我就是没创建出来所以才问呢

网友A:
    按照一楼的来,嘿嘿

楼主(2018-05-27):
引用 网友A:
按照一楼的来,嘿嘿

    一楼是我的提问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