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和V-CUT应用的区别,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8-04-23):
如题,向大家请教
邮票孔和V-CUT都常出现在辅助板上,已方便将辅助区域的PCB拆下来,而不破坏原PCB主体
那,什么情况适合选用邮票孔,什么时候用V-CUT,这2种如何选择,有什么优缺点。
谢谢大家。

网友:
貌似大多数规则的可以用V-CUT吧,不规则的用邮票孔的多

网友A:
    邮票孔可以将过孔设置成具有电气连接属性的接口,可以直接焊接到目标板上,从而避免了接插件的使用(接插件使得高度增加),类似的应用是大部分的无线模块
V割用于电路板拼板,方便过SMD贴片机 ,提高贴片效率 ,V割之后需要裁板,没有电气属性。

网友(2018-05-31):
    分割区域直上直下的,V-CUT居多,
    分割区域不规则的,邮票孔去多;

网友B(2018-07-26):
    V-CUT强度低,试产就需要做贴片托盘,但分板成本低一点,邮票孔试产有板边不需要做托盘,但需要用机械分板,会增加成本,各有各的好吧,也看公司需求,跟板型需要。

网友C:
    我認為是切割機可以一刀切到底的用V-CUT,不能切到底的用割槽加郵票孔的方式來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可以将过孔设置成具有电气连接属性的接口,可以直接焊接到目标板上,从而避免了接插件的使用(接插件 ...

拼板也有用邮票孔的,不规则的板外框用邮票孔的会多些。规则的板外框多用V-cut,还有板子太薄,低于1.2mm厚的一般也不用v-cut.

网友(2018-09-10):
    一般只要器件到V-CUT边的距离足够,就可以用V-CUT,但是要特别主要注意单板上是否有瓷片电容,很容易弄伤的。再者就是拼版利用率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Vcut分板后比较后,边沿比较平整。邮票孔有锯齿状……

网友(2018-11-09):
    板子是比较齐整的外形,拼版的时候用V-cut,比较节约拼版面积
板子是不齐整的外形,拼版的时候用邮票孔,比较浪费材料

网友:
    v-cut精度低,分板后有毛刺,设计预留安全间距要更大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B:
V-CUT强度低,试产就需要做贴片托盘,但分板成本低一点,邮票孔试产有板边不需要做托盘,但需要用机械分板 ...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有间距的或者异形边用邮票孔的多,无间距直接线用V-CUT

网友(2020-06-14):
引用 网友C:
我認為是切割機可以一刀切到底的用V-CUT,不能切到底的用割槽加郵票孔的方式來做

这个回复最容易理解

网友:
    v-cut一般用于直线外框的板子,板厂直接给你一刀切两半!邮票孔一般需要加辅助边,方便回来机器贴片,可以自己把辅助边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