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怎么导入网表到allegro进行layout

楼主(2018-04-23):
pads画的原理图怎么导入网表到allegro进行layout,求指教!

网友A:
PADS可以导出Allegro用的第三方网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可以导出Allegro用的第三方网表吧

怎么导出?有教程吗?

网友:
    发文件来,我导一个第三方网络表试试?

网友B:
    这个简单,直接使用skill将pads导出的网表转为allegro第三方网表格式,就可以直接导入allegro里面了,我们公司的所有原理图就都是Power Logic的,我用allegro设计的!

网友(2018-08-06):
    PADS LOGIC导出网表,然后用Omninet将PADS网表转成ALLEGRO低三方网表(即telesis)

网友C(2020-07-02):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直接使用skill将pads导出的网表转为allegro第三方网表格式,就可以直接导入allegro里面了,我们 ...

    可以指点下具体操作吗,我导入网表的时候报错,谢谢!

网友:
    教你如何将AD或PADS的原理图导入Allegro做Layout: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85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指点下具体操作吗,我导入网表的时候报错,谢谢!
    看下面链接的帖子你就懂了!
    教你如何将AD或PADS的原理图导入Allegro做Layout: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850-1-1.html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B:
看下面链接的帖子你就懂了!
    教你如何将AD或PADS的原理图导入Allegro做Layout:https://www.eda365.com/th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