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内部电路,请教~~

楼主(2018-04-24):
这个是压力传感器放大电路,但是第二级U19正负反馈都有,第二级这是个什么电路??

网友A:
    主要是增加电路的稳定性,工作原理和迟滞比较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增加电路的稳定性,工作原理和迟滞比较器差不多

迟滞比较器干嘛有还有一个负反馈呢?

网友B:
    第二级是差分比例电路呀 U19 6脚输出=R101/R99 Vin 实际看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是差分比例电路呀 U19 6脚输出=R101/R99 Vin 实际看是1:1

这个不是差分比例电路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差分比例电路把。

    就是呀
    http://www.elecfans.com/dianzichangshi/20170514515934.html
差分运算放大电路的U-接地就是你的电路呀

网友:
    第二级很明显是差分放大电路,从图中看放大倍数为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呀
http://www.elecfans.com/dianzichangshi/20170514515934.html
差分运算放大电路的U-接地就是 ...

这里接差分放大电路的目的是?滤除工模干扰?还有一级电流转电压反馈之路的电容作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接差分放大电路的目的是?滤除工模干扰?还有一级电流转电压反馈之路的电容作用是?

    我猜有可能是进行阻抗匹配?

楼主:
    这个才是差分减法电路啊

楼主:
    正极输入到地才是差分电路啊,楼主上面是正反馈,怎么是差分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极输入到地才是差分电路啊,楼主上面是正反馈,怎么是差分电路。

    额,是差分。。

网友D:
    看起來很像,C134 應該只是濾波用的。

Negative Impedance Converter (NIC)

    http://www.circuit-fantasia.com/circuit_stories/understanding_circuits/nic/nic.ht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很像,C134 應該只是濾波用的。

Negative Impedance Converter (NIC)

    看的云里雾里,知道是个补偿电路,具体的没有倒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的云里雾里,知道是个补偿电路,具体的没有倒清楚!

負阻抗轉換電路Negative Impedance Converter)顧名思義就是把負載Load)轉換為負阻抗Negative Impedance)。

聽起來很複雜,但由於阻抗是電流對電平的斜率(dv/di),所以只要是電平越高、但電流越小,這個特性其實就是負阻抗Negative Impedance)或負電阻Negative Resistance)了!

网友:
怎么感觉第二部分类似一个 稳压器 作用的一个电路呢!

网友:
大神出来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