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零件assembly 外框四个顶点坐标

楼主(2018-04-24):
如题,想获取零件assembly 外框四个顶点坐标,然后我的目的是要将零件的refdes 移到元件外框外面去。有人知道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Shapes?????????

这个只能得到dbid.

网友A:
dbid里面有没有可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id里面有没有可用信息??

assembly_bound_dbids=axlDBGetShapes(layer_temp)
     if(length(assembly_bound_dbids)>0
      then
       foreach(dbid_temp1 assembly_bound_dbids
          println(dbid_temp1->bBox)
                 )
      )
这样可以得到左下和右上两点的坐标了。另外两点的坐标也能通过计算得出来。只是如果零件的外框不是矩形的时候,不完全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assembly_bound_dbids=axlDBGetShapes(layer_temp)
     if(length(assembly_bound_dbids)>0
      the ...

起码肯定是在框外了 也可以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