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可以走直线的地方卻走了蛇形?

楼主(2018-04-24):
请问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芯片或者元器件所需要等长线吗?如果不需要等长线是不是就可以随意的走最短线

网友A:
菜英文的糗事:

蛇線的走法有何規定一直不是很清楚,網路上查詢 Snake Trace 或 Snake Routing 得到的資料也非常有限。

在偶然的機會中發現,「蛇線」的英文其實是叫 Serpentine TraceSerpentine Routing,不是什麼 Snake Trace 或 Snake Routing。

蛇線Serpentine Routing)的目的可能有二:
  • 訊號線有等長等距Length Matching)的要求,長度不夠的訊號,就會用蛇線Serpentine Routing)的走法來拉長距離。
  • 有些訊號需要做延遲Delay),例如 PCI Bus 的 Clock 有規定必需在電源穩定之後出現,因此會建議用蛇線Serpentine Routing)做延遲Delay)。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英文的糗事:

蛇線的走法有何規定一直不是很清楚,網路上查詢 Snake Trace 或 Snake Routing 得到的資 ...

原来如此

网友:
另一考量可能是PCB的 Fiber weave effect
http://www.oldfriend.url.tw/HFSS/92_PCB%20Glass%20Weave%20Effect.htm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你這條蛇是骨折了嗎???>_<|||

网友B:
不需要等长的当然路径最短最好

网友:
匹配时序用的,记得刚毕业的时候上班,我说要看高速电路,我那个公司的经理然后装逼要考我,问蛇形线是干什么的,我说匹配时序的,他说怎么可能,是匹配阻抗的~~哈哈~~~

网友:
    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等长的当然路径最短最好

    建議還是要看Chipset 的layout guide沒有沒有建議 minimum trace length,
避免走線過短Driving能力太強,
    導致超過Receiver上下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議還是要看Chipset 的layout guide沒有沒有建議 minimum trace length,
    避免走線過短Driving能力太強, ...

:handshake

网友(2018-06-01):
    是需要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