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连线的小圆点如何去除

楼主(2018-04-24):
如图所示,粉红色的小圆点,谢谢解答~

网友:
好像单连是没有的,多连就会有,你有线头吧。
删了重新连下看

网友:
是有线头,我也觉得snap功能不好用,在pin框框内应该自动连接到PIN才好

网友A:
添加一个节点(junction)在需要去掉的位置放一下就去掉了

网友:
    好久没接触Orcad了,  映像中出现这个圆点 说明图中的地和导线没连接上。 看看是不是有重复的断线重合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节点(junction)在需要去掉的位置放一下就去掉了

    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
画图时没有对齐格点,或者做封装时没有对齐格点,最终的结果是连线是线头越过了封装管脚,
即有一小段线和管脚重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
    画图时没有对齐格点,或者做封装时没有对齐格点,最终的结果是连线是线头越过了 ...

    是的,越过了,把线调回来就没圆点了,但是为什么每次画线,都是越过头呢,而不是刚好连到点,哪里可以设置吗?

网友:
    在放一次就除掉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越过了,把线调回来就没圆点了,但是为什么每次画线,都是越过头呢,而不是刚好连到点,哪里可以设 ...

有几种情况会导致画线对不上:
1. 连线时没有自动对齐格点
    2.连线对齐格点了,但封装没有对齐格点
3.封装格点与画图格点长度单位不一样,比如一个公制一个英制

暂时就想到这些,是否对齐格点可以在画图窗口上方的快捷工具栏设置,一个网状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情况会导致画线对不上:
    1. 连线时没有自动对齐格点
2.连线对齐格点了,但封装没有对齐格点

    我找到原因了,是管脚PIN方框要从中点开始连接线才会没圆点,从最左边开始连是有圆点的,因为管脚红色线是连到方框内的中间位置,而不是最左边,但是如何设置可以看到方框中点呢?这里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管脚PIN方框要从中点开始连接线才会没圆点,从最左边开始连是有圆点的,因为管脚红色线 ...

    事实上还是格点的问题,从截图上看,一个pin脚的接线提示框里面有6个格点,推测格点设的太小了,一般用默认的格点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