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8-04-24):
最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电压有时过高,导致电流很大。请问有什么简单稳定的过压保护电路吗?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建议说明具体的调试环境,条件,方便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网友:
    过压电路保护是每个模块必须的功能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多,具体电路具体操作

网友:
    简单的串电阻并稳压管。
复杂的来说,前级加DCDC。

网友A:
    百度来的:
1.输入不超过28V,Q1(PNP)的VB=VE,不导通;Q2(PMOS)的VG=0,VGS=-28V<VT<0,Q2导通,有输出
    2.输入超过28V,Q1的VB=28V(稳压管D1起作用)VB-VE<0,Q1导通;Q2的VG=VS,Q2截至,无输出.
    》》》》》》》》》》》》》》》》》》》》》》》》》》》》》》》》》》》》》》》》》》》》》》》》》》》》》》》
    另外,如下图所示,为什么叫Load Dump Protection 负载突降保护,感觉就是一个过压保护啊??

网友(点评):
因為D1是ZENER,小於28V時不導通,而Q1是PNP,LOW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来的:
1.输入不超过28V,Q1(PNP)的VB=VE,不导通;Q2(PMOS)的VG=0,VGS=-28V<VT<0,Q2导通,有输 ...

第二幅图,我个人认为是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然后电源电压一上电都加到跟电容串联的电阻上,起到上电时的分流作用,防止冲击后续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来的:
1.输入不超过28V,Q1(PNP)的VB=VE,不导通;Q2(PMOS)的VG=0,VGS=-28V<VT<0,Q2导通,有输 ...

输入电压小于28V的时候,为什么Q1不导通,为什么VB=VE,R1和R4的阻值怎么选呢

网友:
    lm431简单的可调稳压的芯片,最近有用,还挺好用的。

网友(2018-06-10):
    我个人觉得用很多BJT/MOSFET, 真的很浪费板子空间

网友(2019-12-26):
    采样反馈电路。

网友:
    简单,一个自复位保险丝,后面跟一个电压合适的TVS。

网友:
    加个稳压管可以,没那么复杂

网友:
    TL431方案可以

网友(2020-12-30):
    :lol:lol:lol:lol:lol

网友:
    二楼的电路不错, 之前用过. 买了一个最高65V的可调电源实验过, 可以的

网友(2021-01-30):
    现在都有集成芯片自带保护的了,没必要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吧?

网友:
    最简单的稳压电路就是稳压二极管呀!

网友:
    很棒棒哦,加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