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的扇出系数

楼主(2018-04-25):
一个有源晶振最多可以驱动几个IC?

网友:
最好不要一带多。加多个clock buffer吧

网友:
假如OSC驱动能力很强,假如device的负载电容可以忽略,那么应该可以接很多^_^

网友:
不行,寄生电容会很大,这样输出就会不准。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用一个始终驱动多个器件,常用的方法是加驱动IC(1分2或1分4或……)。

网友:
加驱动IC还不如加个晶振,我试过一个带两个IC,功能是实现了,稳定性不得而知。

网友:
一驱二大规模使用,再多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