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7.2和Cadence Allegro 16.6可以装在同一电脑上不

楼主(2018-04-25):
谁装过cadence allegro 17.2和Cadence Allegro 16.6可以装在同一WIN7系统电脑的上不,同时Cadence Allegro 17.2支持WIN7系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多谢多谢!你确定哦!你这有截图可证明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你有装过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你确定哦!你这有截图可证明不!

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

    哦!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C:
    17.2要用WIN7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2要用WIN764位的

    好的多谢

网友:
    可以,我现在就是这样de

网友(2019-02-16):
引用 网友D:
恳请楼主分享一下多版本共享的安装方法,谢谢!

安装17.2的时候安装网上的教程正常去安装和破解即可。安装完成后17.2从17.2安装目录下的allegro.exe打开软件后再通过菜单file->open去打开brd文件,而16.6的可以直接双击brd打开

网友(2019-08-01):
引用 网友E:
电脑已安装16.6 ,在安装17.2可以?有啥要处理的?

可以,正常安装和破解17.2即可,安装完后只有一个版本可以直接双击brd文件来打开文件,另一个版本要打开文件需要先到该版本安装目录下打开allegro.exe软件,然后在软件里面菜单file->open打开brd文件,因为17.x的allegro.exe的启动路径和16.x的不一样了,所以无法通过switchversion.exe版本切换器来切换。

网友(2020-04-10):
同时装了16.6和17.4。LicenseManager装得17.4带的,版本是12.08。cadence16.6就不能用了,17.4能用。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