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工艺做出来的焊盘最结实?

楼主(2018-04-25):
请问哪种制板工艺制造出来的元件焊盘最结实?      也就是贴片元件的焊盘不容易掉?  ^; ?2 Y) F& c

网友:
沉金工艺好一点

网友:
当然是OSP,它是一层有机保护膜,焊接过程中溶解后露出新鲜的铜面形成最好的焊接效果,建议看看白蓉生先生的相关资料。当然OSP也有耐焊接及存储方面的缺陷,所以还是需要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表面处理。

网友(2018-10-18):
    沉金最好,具有更好的防氧化性和导通能力,但是相对成本较高于OSP。镀锡最便宜

网友(2018-12-28):
    掉焊盘这个结果不仅和制板工艺有关,还和PCB设计、仓储周转管理、贴装工艺管控等好多方面相关。防止掉焊盘发生,还需要综合考量

网友:
    还是要综合考虑

网友(2019-04-11):
    个人看法:元器件和焊盘的结合应力与表面处理、回流焊接温度时间、锡膏的选用、元器件的氧化程度均有一定的关系,焊盘与基板的结合力与铜箔毛面的粗糙程度,拆解时温度,压合PP的Tg点等均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