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64d39d159b9ffb0731b446b1457054b9","traceid":"1a1c711217618559414286354e70af","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A(2018-04-27):
引用 楼主:
1/ 把电阻R13换成100K。
:试过了,不行
2/ 确认一下光敏二极管有没有焊反。

1/  一级就是I-V转换电路,不应该没信号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运放的同相端和反向端弄反了,确认一下PCB和原理图是否一致?

2/  另外,发射管的主波峰应该和接受管的吸收峰在同一频段。

3/  用PWM可降低功耗,不刺眼,光环保。如果不用PWM调制,C41还是用0R电阻吧。

4/  断开二级,V = -IR ,即便是uA级的电流也可以输出很高的电压,再想想哪里疏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一级就是I-V转换电路,不应该没信号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运放的同相端和反向端弄反了,确认一下P ...

C41已经改成0R了。现在把接收管的正极断开并接地,电路就正常了...

网友B:
    光电放大器要用低失调电流的放大器 电路也不是这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一级就是I-V转换电路,不应该没信号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运放的同相端和反向端弄反了,确认一下P ...

    搞定就好。对于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最好有偏置电压,保证接收管正极电压在200mV或者300mV也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放大器要用低失调电流的放大器 电路也不是这么接的

    这个是microchip的参考设计,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microchip的参考设计,就是这么接的。。。。。

你的原理图跟这个不一样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理图跟这个不一样好吧。

现在把偏置去掉,改成图6的形式,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