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光绘前不规则焊盘生成.rou文件,提示成功但是找不到

楼主(2018-04-26):
Processing NC Parameters file 'nc_param.txt' ...

 NC PARAMETERS
-------------

FORMAT                   2.5
MACHINE-OFFSET                x:0.00000        y:0.00000   (inch)
FEEDRATE                1
COORDINATES                ABSOLUTE
OUTPUT-UNITS                ENGLISH
TOOL-ORDER                INCREASING
REPEAT-CODES                YES
SUPPRESS-LEAD-ZEROES        NO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NO
 TOOL-SELECT                NO
 HEADER                        none
LEADER                        12
 CODE                        ASCII
 SEPARATE                NO
SEPARATE-ROUTING        NO
 OPTIMIZE_DRILLING        NO
ENHANCED_EXCELLON        NO
SCALE                        1.000000

WARNING(SPMHMF-326): Cannot find NC Route bit tool file 'ncroutebits.txt'
WARNING(SPMHMF-327): ... will auto-generate bit tool file 'ncroutebits_auto.txt'.

 Auto-generating tool file 'ncroutebits_auto.txt' ...

-------------------------------------------------------------

Pre_processing route path data ...

 WARNING(SPMHMF-296): No route path data was found for processing.

-------------------------------------------------------------

 Processing slot hole data ...

 WARNING(SPMHMF-322): No slot holes were found for processing.
-------------------------------------------------------------

 Program completed.

网友A(2021-01-07):
    我刚刚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能是板卡内部没有长孔的原因,没有的话就不会生成rou文件了

楼主(2021-05-24):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能是板卡内部没有长孔的原因,没有的话就不会生成rou文件了

是的,应该是这个原因,只有圆孔这个可以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