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铺铜需要做shape degassing

楼主(2018-04-26):
为什么大面积铺铜的时间需要做shape degassing(打矩形孔),
据说好像是基板厂在生产时,仅仅大面积铺铜,没有打degassing的会有问题?  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A:
你这种是做硬板还是软板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做硬板还是软板呀!呵呵

软板, IC载板,厚度200um左右

网友B:
你这个是封装基板还是,硬板还是软板,看你走线处理方式有点像软板。 一般硬板大面积铺铜,会有板弯翘的风险,也有可能有鼓包的风险,所以一般会铺网格铜。FPC铺网格铜主要是考虑柔软度。封装基板的话应该和硬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封装基板还是,硬板还是软板,看你走线处理方式有点像软板。 一般硬板大面积铺铜,会有板弯翘的风 ...

多谢啦,主要是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做硬板还是软板呀!呵呵

软板打的网格铜,FPC很多着铜皮主要考虑弯折的风险

网友(2024-05-13):
    PCB硬板设计,一般这个shape degassing大小是多少呢?

网友:
    我们做的产品也是很多大面积铺铜的,况且基本的电源和底层也是满铺的,没有发现这种问题。以前知道的只是说铺铜不均衡才会导致板翘鼓包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