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边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8-04-26):
    pcb加工工艺表里面的铣边是干什么的?

网友:
    就是板子要锣边,把你的板子外的多余的去掉!!!!!

网友(2018-06-15):
    通常情况下,加工厂是将单元板,多个拼入一个大板上加工生产(当然如果单元板比较大,就只能单板制作了),大板板边有定位孔,对位靶标等等,在全部加工制作完成后,将每个单元使用铣刀分离出来,进行包装交货。

网友:
            你好,铣边也称锣边,为数控CNC, 是电路板生产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例如一个移动电源板,是一小块,但是板厂生产时会拼成很大一块的工作板,一个工作板上面会有 10几片板子,以此达到生产效率,所以就得有铣边这道工序,将工作板CNC成客户需要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也包括锣里面的方孔,等锣槽锣空,都是铣边数控CNC完成

专业生产各种PCB电路板,欢迎咨询
     段工
   QQ:345774981
    电话:13723717980 (微信同号)
    品质、品德、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