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entor工程文件反向生成part( EE7.9.5版本)

楼主(2018-04-26):
    请问能否把一个mentor工程(包括Dxdesign和expedition pcb文件)所使用的器件反向生成带part(part关联symbol和cell)的中心库。mentor是 EE7.9.5版本的。谢谢

网友A:
    可以抽取出symbol和Cell,但需要再关联成Part。大概多少颗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抽取出symbol和Cell,但需要再关联成Part。大概多少颗器件?

100多个吧

网友:
    我了解的只有楼上说的,没法直接抽取part,只能先抽取symbol和cell,然后自己关联成part

网友(2020-06-20):
引用 网友A:
    可以抽取出symbol和Cell,但需要再关联成Part。大概多少颗器件?

请问如何抽取symbol和cell,我最近在学习EE7.9.5,有好些不懂得操作

网友B:
    可以导出 Design Data ,然后利用导出的文件重新生成中心库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B:
    可以导出 Design Data ,然后利用导出的文件重新生成中心库就可以了

    可否详细讲解一下,最近在研究这个方面,原理图和PCB都是现成的,没中心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