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把内外层的线长分别算总长的skill .

楼主(2018-04-27):
求一个可以把内外层的线长分别算总长的skill . 哪一位大神有,可以分享一下。
不胜感激。
nestrylu@163.com

网友:
    若网上无,可联系我报价定制

网友A:
    Tools->Quick Reporst->Etch Length by layer report?

楼主(2018-05-28):
引用 网友A:
    Tools->Quick Reporst->Etch Length by layer report?

    可是这样还是很麻烦。那个report只是把每一层都具体的长度报出来。
    如果想把同一net 内层的长度总和加起来。表层的总和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skill..
    哪会大神分享一下。因为ddr4的长度。外层的长度要X0.9的。
    intel给的长度表格要跑的。
    不知道大家如果设红绿灯是怎样设?
    敬请大神赐教。。

网友B:
    其实自己写一个也简单的,依次获取net上的branches、children、segments,把TOP、BOTTOM长度累计到outer,其余的累计到inner
    附件是我写的,有效期三个月
    加载方式 load("NetLengthOuterInner.ile" "leilei4908")
    快捷键 noi
    程序使用vbs生成Excel,所以请将宏安全性调到最低,信任对于“Visual Basic项目”的访问

    没积分就度盘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RmVAY6ulw7WM0j8Ttmmgg 密码: p43k

楼主:
    楼上历害了。
    哥哥。能给个永远的吗?万分感谢!!~

楼主:
    试了下。真心好用。就是想要的。。
    历害了。。若是不限时的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自己写一个也简单的,依次获取net上的branches、children、segments,把TOP、BOTTOM长度累计到outer, ...

    GOOD! 可以给个不限时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GOOD! 可以给个不限时的吗??谢谢!

    如果你不介意,让你的电脑活在过去就行了,我没限定必须是18年
    我限定的只是18年9月过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样还是很麻烦。那个report只是把每一层都具体的长度报出来。
    如果想把同一net 内层的长度总和加起 ...

    设红绿灯,就是根据Rule要求,设定长度允许范围吧?
    条件格式   了解一下
    满足条件就修改单元格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红绿灯,就是根据Rule要求,设定长度允许范围吧?
条件格式   了解一下
满足条件就修改单元格格式

因为ddr4的时候,intel给的表格要求,外层的长度的总和要X0.9,再加上所有的内部长度=实际的长度。
可是这样设红绿灯,我就不会设了。
所以只能用intel提供的表跑了。 intel的表格又不好做一根,跑一根,所以每次都是自己key长度。再要把内外层分开算,
就会很麻烦。。
求大神指导,若红绿灯能设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ddr4的时候,intel给的表格要求,外层的长度的总和要X0.9,再加上所有的内部长度=实际的长度。
    可是 ...

    excel的vloopup函数了解一下
    可以利用vlookup根据netname索引内部长度和外部长度,最后总长设定条件格式
    比如,我表格导出的数据在Data页,
    netname在A3单元格,外部长度B2,内部长度需要填在C2,总长D2
    DATA页数据更新了,前面这页的数据也会跟着刷新,不需要自己去修改了

楼主:
    嗯。是的。谢谢指导。。

楼主:
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还有有更好的建议?
可以指导。谢谢!~

楼主(2018-09-10):
引用 网友B:
其实自己写一个也简单的,依次获取net上的branches、children、segments,把TOP、BOTTOM长度累计到outer, ...

大哥:到期了,能再给个不限时的吗?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