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有电流声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27):
家里台式机买了一个便宜音响,是USB 5V供电.
1.供电5V,我直接接台式机后面板的USB口供电,声音啥的都正常.
    2.用了一段时间出现电流声,然后就百度试了很多方法,发现是这个供电干扰,我就通过一个220转5V转接头接到插线板上,而没有接到电脑的USB口.
  这样用了好几个月没电流声了.
3.最近又出现电流声了,已经崩溃了.
    下图这种磁环有作用吗?

网友:
    你在音频信号输入端加一个PF电容,开机开一会出现这种情况得找一下是不是贴片没贴好,时间越长温度上来了引起音频温漂这个得先从板子查找。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个应该是主板不好(主板上的USB口的电源不干净,有杂波)。
我当时用一个杂牌手机适配器来供电,电流声音小了很多,但强迫症的我还是受不了。于是我将杂牌手机适配器拆开,加上了几颗电容,冲pF到uF都有(因为没有示波器看具体的电流声音的频率,所以只能这样乱加)。奇迹出现了,电流声没有了。现在一直在用。
另,加磁环有改善,但效果没有加电容明显。

楼主:
    没办法,先买磁环试试,不行就换音箱了

网友:
    加电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个应该是主板不好(主板上的USB口的电源不干净,有杂波)。
我当时用一个杂牌手 ...

    我的也是这毛病,电脑后面的USB供电不行~~

楼主(2018-06-09):
    我在淘宝买了磁环,感觉效果好多了,没有电流声.
    另外,我不确定是不是环境影响,之前天气可能潮湿,下雨什么的,最近基本晴天.  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