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33f25a18e06faf42bf139ca0642aa0ff","traceid":"1a1c711217618610211584786e7091","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A(2018-05-07):
BQ500414Q EVM

BQ500414Q EVM.PDF

网友:
有感科技无线充电解决方案-For北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500414Q EVM

能否讲解下里面的电路呢?1、比如COIl1.1 。半桥芯片U7推动2个mosQ2A,Q2B管,进而电流流过L4A、C62。这样LC就发生了谐振还是说无线充是工作在非谐振状态?图中tank1是干嘛用的?另外图中C56,R28,R66是组成分压电路来获取LC电路谐振电压?(这里先说是谐振)。R63、起到抬高这个分压获取的电压点,D5是起到限副作用,防止分压获取的电压高于3.3V或者小于-0.6V是这样吗?然后这个电压通过开关芯片送到单片机处理。这里又牵扯一个问题,单片机获取的这个电压怎么知道我发出去的功率是多少?当然电流是通过R64和U9获取的。

2、L2,Q1,D4,C37 组成反击式电源,来获取12V?为什么这样,输入VIn-FLTR难道是一个大于12V的电源?

跪求各路大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讲解下里面的电路呢?1、比如COIl1.1 。半桥芯片U7推动2个mosQ2A,Q2B管,进而电流流过L4A、C62。这 ...

@超级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讲解下里面的电路呢?1、比如COIl1.1 。半桥芯片U7推动2个mosQ2A,Q2B管,进而电流流过L4A、C62。这 ...
先回答問題二︰
TPS40210DGQ 是升壓芯片, VIN_FLTR 只是個接點,所以等同於 VIN = 6VDC ~ 16VDC。但有一點我不太理解,當 VIN > VOUT = 12VDC 時會變成降壓。TPS40210DGQ 芯片資中,有一個鏈接到 TI WEBENCH Power Designer 的網頁,輸入 VIN > VOUT 的條件是解不出來的。6VDC ~ 16VDC 不知道是不是筆誤?

Create a Custom Design Using the TPS4021x
with the WEBENCH Power 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回答問題二︰
TPS40210DGQ 是升壓芯片, VIN_FLTR 只是個接點,所以等同於 VIN = 6VDC ~ 16VDC。但有一 ...

工作太忙,一致没看论坛,等下我仔细看看你发的手册,在回答我的看法,狗大大

网友:
    什么时候下载附件只要1个威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