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把PCB的标号反标到原理图

楼主(2018-04-27):
求助,有大神指点吗?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为什么不先百度一下哦,这种一般百度都有的,而且教程超详细,与其在这等还不如自己百度动手操作早就搞定了 !

网友B:
    baidu:返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idu:返标注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为什么不先百度一下哦,这种一般百度都有的,而且教程超详细,与其在这等还不如自己百度动手操作 ...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