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17.2问题总结

楼主(2018-04-27):
求高手指点:
1.走线,修铜皮时是无法同时高亮具有VOLTAGE属性的SHAPE,VIA,CLINE,如GND,16.6是可以的,有什么设置没有打开?
2.录制文件无法精准使用:script录制的scr文件无法作为快捷键使用,这点贼不方便;

网友:
最蛋疼的应该是界面

网友A(2018-07-15):
script录制的scr文件无法作为快捷键使用  用color命令即可解决

楼主(2018-12-06):
引用 网友A:
script录制的scr文件无法作为快捷键使用  用color命令即可解决

color命令?能举一个示例吗?

网友(2019-03-07):
引用 楼主:
    color命令?能举一个示例吗?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