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G

楼主(2018-04-27):
这个OTG一直搞不懂,到底是电路板上设计接地还是线材里面接地或者悬空啊,迷糊死了。目前一个无线充板子ID脚接了个下拉51K电阻。。。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G都能搞混吗?OTG就是USB2.0加上一根ID脚,这个脚是设备输出给host端的。ID脚输出为低的时候表示有设备接 ...

输出为低的时候,表面设备连接,所以下拉才对啊,你说的上拉是?

网友:
根據毆踢雞OTG)規範,是線材端要動手腳。

ID Pin 下拉是通知裝置要扮演 Host 的角色,此時 Host 也會順便把 VBUS 供電打開。

無線充電板 ID 直接下拉,有可能是想法上碰到毆踢雞OTG)裝置時,通知對方要把 VBUS 打開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毆踢雞(OTG)規範,是線材端要動手腳。

ID Pin 下拉是通知裝置要扮演 Host 的角色,此時 Host 也會 ...

哦,一般下拉多少电阻还是直接接地就行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毆踢雞OTG)規定下地電阻要小於 10 歐姆,所以一般是如 lukeluck 所言直接接地。^_^

网友C:
1 设备A端ID引脚直接接地确实可以通知与此连接的USB设备B A应该作为Host 2 但此时如果设备A如果需要为设备B为其供电,则设备A应该也具备OTG功能。 举例手机USB接口连接一个你所述的设备A 为了从手机USB口取电,A设备ID管脚必须接地。
设备ID引脚仅仅接地还不够,需要B设备开启OTG功能,如果手机未打开自身OTG功能 则即使A设备作为Host工作,仍然没有得到供电。
    4 基于23的实际情况,我猜测手机端B内部通过一个MOS控制ID引脚是否接地,在手机上打开OTG功能有可能就是使能这个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一般下拉多少电阻还是直接接地就行

直接接地。

网友:
    OTG数据线与普通数据线的区别?
https://blog.csdn.net/u013615357/article/details/524744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设备A端ID引脚直接接地确实可以通知与此连接的USB设备B A应该作为Host 2 但此时如果设备A如果需要为设备B ...

    按照你说的,1、A 设备ID脚接地,B设设备ID脚也接地,B设备可以给A设备供电?
                     2、OTG数据线已经ID脚接地了,那么又A设备、B设备又如何识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1、A 设备ID脚接地,B设设备ID脚也接地,B设备可以给A设备供电?
                     2、 ...

1. B设备能否给A设备供电有应该有两个需求:一是A设备ID脚接地了,二是B设备应该是具有标准的USB处理能力,也就是说它必须能够输出电源,比如说电脑的USB口肯定可以输出电源,U盘(典型的A设备)插入电脑后能够工作 原因是U盘的USB接口ID脚接地了,其次电脑能够输出电源。
    2. OTG数据线里没有任何芯片的(与苹果数据线不同),OTG数据线插入设备时候,如果这个设备具备输出电源的能力(比如说打开OTG功能的手机或者电脑的USB口),则能够在OTG的数据线上检测到5V的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B设备能否给A设备供电有应该有两个需求:一是A设备ID脚接地了,二是B设备应该是具有标准的USB处理能力 ...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