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好的PCB天线封装无法放置

楼主(2018-04-27):
上图是画好一个带反馈的PCB天线封装,下图是原理图symbol。由于原理图是放置了两个管脚,而PCB封装只画了一个shap管脚,导致在allegroPCB中放置元件封装时无法放置,请教下各位有遇到和我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将原理图更改为1个pin的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PCB封装应该将馈电点和接地点的焊盘都做出来,也就是封装也要做两个焊盘和原理图对应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封装应该将馈电点和接地点的焊盘都做出来,也就是封装也要做两个焊盘和原理图对应才可以!

为什么你们都是这个倒F天线,从来哪里搞来的,上次我们的天线工程师说是他仿真出来,叫我们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封装应该将馈电点和接地点的焊盘都做出来,也就是封装也要做两个焊盘和原理图对应才可以!

    请教下,有电气连接能做两个不同网络的焊盘吗?怎么做?

网友A:
    可以啊,你就像我截图那样放两个焊盘啊,一个1脚和一个2脚对应原理图的1脚和2脚就可以了啊!板载天线的馈电点和接地点本来就是短路在一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们都是这个倒F天线,从来哪里搞来的,上次我们的天线工程师说是他仿真出来,叫我们替换

我们用的蓝牙模块的,板载天线供应商提供的,发了好几种天线封装给我们,还有设计指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就像我截图那样放两个焊盘啊,一个1脚和一个2脚对应原理图的1脚和2脚就可以了啊!板载天线的馈电 ...

    这样不会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就像我截图那样放两个焊盘啊,一个1脚和一个2脚对应原理图的1脚和2脚就可以了啊!板载天线的馈电 ...

    本来我用的就是shap做的焊盘,也就是整个天线都是作为一个焊盘,不知道是不是再焊盘中再放一个焊盘还是说做一个shap不是焊盘然后另外再做两个焊盘放在shap上?因为是初学,很多功能都还不熟悉,还请你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我用的就是shap做的焊盘,也就是整个天线都是作为一个焊盘,不知道是不是再焊盘中再放一个焊盘还是说 ...

报错可以忽略掉不用理啊!也可以不需要做shape焊盘,直接像我那样放两个规则的小焊盘即可!你要做shape焊盘也可以!

并不是所有的报错都要解决的,像同网络的DRC报错只要自己确认是没有问题的那就可以忽略隐藏掉不管它,比如散热地焊盘上打地孔的报错,你的板载天线两个脚本身就是短路在一块的,那报错又有什么影响呢?思想不要太僵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可以忽略掉不用理啊!也可以不需要做shape焊盘,直接像我那样放两个规则的小焊盘即可!你要做shape焊 ...

主要是这样添加焊盘,做出的封装保存不了,总是报错怎么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样添加焊盘,做出的封装保存不了,总是报错怎么保存?

你把你的封装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封装发上来!

    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看

    1.只需要做两个PIN即可,你PCB做了三个PIN,shape焊盘也算一个PIN,然后你两外还放了两个焊盘,总共3个,你这个封装只需要两个PIN。保存报错是因为你有两个焊盘的pin number相同了,allegro封装的pin number不能有一样的,你shape焊盘的pin number为1,另外还有一个焊盘的pin number也是1,所以保存才会报错。可以参照我附件的做法即可!

网友:
    以前一直是强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需要做两个PIN即可,你PCB做了三个PIN,shape焊盘也算一个PIN,然后你两外还放了两个焊盘,总共3个, ...

您好!我把你这个封装替代掉我之前的,然后改原理图,重新生成新的网表。在Allegro PCB 中place时还是之前那个。我有试过update symbol还是一样。不知道如何把更改的封装更新到PCB中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你这个封装替代掉我之前的,然后改原理图,重新生成新的网表。在Allegro PCB 中place时还是之 ...

可以把库里面的封装替换掉,然后把PCB上的封装删掉,再去更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库里面的封装替换掉,然后把PCB上的封装删掉,再去更新试试!

我就是这样弄的,会报错。原理图我是改了,封装库的封装也更换了,但是重新导入到allegro PCB中,放置时还是之前的那个封装。我也试过用update symbol也还是一样。

楼主:
导入网表时提示封装找不到pin2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网表时提示封装找不到pin2脚

检查你原理图器件的pin number是否与PCB封装的pin number对应。从报错提示来看是没有定义2脚,也就是说pin number对应不上,原理图器件的pin number修改成与PCB封装的pin number对应即可,比如你原理图上这个封装有两个脚,pin number分别是1和2,那么,你PCB封装的这两个焊盘的pin number也必须是1和2,如果是1和3,那么PCB封装上的3与原理图的2就对应不上了,就会提示你截图的那个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原理图器件的pin number是否与PCB封装的pin number对应。从报错提示来看是没有定义2脚,也就是说pi ...

还是弄不来,我确认下原理图是两个PIN,封装是用的你发给我的那个封装,也是两个PIN。但是PCB中还是之前那个我画的那个一个PIN的封装。Allegro PCB不知道怎么同步。AD很容易只要你改了封装都会同步进去,Allegro的数据管理方式不知道怎么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弄不来,我确认下原理图是两个PIN,封装是用的你发给我的那个封装,也是两个PIN。但是PCB中还是之前 ...

把原理图和PCB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和PCB发上来!

我按照你的方法重新做了一个shape封装,改了下封装名字就可以了,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和PCB发上来!

请教下,allegro如何设置快捷键,对布局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旋转,对齐这些快捷键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allegro如何设置快捷键,对布局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旋转,对齐这些快捷键怎么设置?

快捷键设置个人习惯在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site.env设置,以下是个人自己常用的一些快捷键设置,可以参考一下!前面a是格式开头,中间是快捷键,后面是对应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设置个人习惯在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site.env设置,以下是个人自己常用的一些快捷 ...

谢谢您!我搜索了下你提供的那个文件(site.env),没搜索出来,可能是版本不一样,我用的16.6。另外请教下,出现下图这样的情况要怎么设置:红色那个是在allegro PCB中飞线是一定飞到那个角落,很郁闷,而且布线也是布到那个角落里,而不是最近的。绿色那个是我做封装时设置的原点坐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搜索了下你提供的那个文件(site.env),没搜索出来,可能是版本不一样,我用的16.6。另外请教 ...

1.site.env从15,16和17都一样可以用的!
2.走线连接到那个角落是因为你天线封装的shape焊盘的原点设置到了那个角落去了,修改下shape symbol的原点,然后更新封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ite.env从15,16和17都一样可以用的!
2.走线连接到那个角落是因为你天线封装的shape焊盘的原点设置 ...

你好!我设置了shape焊盘的原点(包括top层 ,paste top层以及封装的原点),但是在updare symble时(更新时选择更新shape)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出现过,下图是我update symbol是点击的选项和更新后PCB封装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搜索了下你提供的那个文件(site.env),没搜索出来,可能是版本不一样,我用的16.6。另外请教 ...

tools--utilities 里面有个env variables ,看你的env 路径设置的是什么就能找到那个文件了。set  envpath   的这一行

网友(2019-06-21):
    加两个PIN就好了

网友:
    这是allegro的弱势了?

网友(2020-04-12):
    不错不错,我来试试可以用不

网友:
    原理图和PCB一一对应就好了。先吃透软件一些要求再灵活运用。这个觉得根据报错提示去修改 就能解决。

网友:
    PCB封装加个pin,直接shape连起来,不用管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