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电源控制电路请教

楼主(2018-04-27):
电路如图,mcu通过信号USB_EN电平的高低来控制其它电路。IN_5V和3V3一直供电。
1.不接外部USB时,为低电平。
2.当外接USB时(接电脑USB),USB_EN为高电平

 问题是:不接外部USB时,USB_EN为什么会是低电平、MOS管输出为0。因为3V3一直供电,MOS应该是一直导通的,导通的话USB_5V应该有5V,USB_EN为高电平才对。

             难道是 因为负载电阻太小,造成空载,从而导致USB_5V为0V?

网友:
    如果USB2_PWRERN为低电平 0,那么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也为0啊,三极管不会导通.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不外接usb时,usb_en为低,MOS管关闭,当外接usb后,usb_en变为高,cpu检测到高后,打开mos再给usb供电

楼主:
    此电路已亲自验证,能够实现1,2功能

网友:
    真会省钱,用一个power disbutor就完全可以了,又可以防止外接USB短路。

网友:
    坐等分析结果。。。

网友A:
    想问下楼主:
    1 外接USB的作用是通过USB输出电压还是通过USB输入电压给别的电路供电?
    2 如果USB是输出电压,则 当USB2_PWREN使能后Q18 G 为低电平,此时IN_5V应该是5V电平吧?Q18应该可以输出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
    1 外接USB的作用是通过USB输出电压还是通过USB输入电压给别的电路供电?
2 如果USB是输出电 ...

    1.当外接USB时,通过检测usb_5V,把USB信号切换到这个USB口,这是最主要的功能。实现这个功能用一个反向二极管就可以实现,但有时候需要这个USB口对外供电,比如USB WIFI模块,就用了三极管+MOS管来控制。现在是三极管基极一直连着3V3(USB接口未接任何东西),那么MOS应该是一直导通,一直导通,那么USB_5V应该输出,USB_EN为高电平才对,就是这点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1.当外接USB时,通过检测usb_5V,把USB信号切换到这个USB口,这是最主要的功能。实现这个功能用一个反向 ...

正常情况下USB2_PWRE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是不是当USB不需要输出5V时候 USB2_PWREN一直保持低电平 当需要输出时候USB2_PWREN才为高。

网友:
    楼主,分析好了告诉一下哦!
    另外, USB2_PWREN信号确认是NC掉的嘛?

网友:
    USB2_PWRERN是CPU出来的。很好理解啊。USB2_PWRERN高,三极管开启,MOS通。USB2_PWRERN低,接低3.3V,加上电阻分压,三极管低于0.7V,三极管截止,MOS不通。你量一下是不是

网友(点评):
USB2_PWREN的連接電阻是N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