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局的时候,grid格点设置多少

楼主(2018-04-27):
allegro布局走线的时候,grid格点设置多少为好

网友A:
模块布局的时候可以使用稍微大的格点,如20或25,方便快速对齐。模块细化往板子里面放的时候可以使用小的格点,如5,方便某些挤的地方调器件。主要还是看个人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布局的时候可以使用稍微大的格点,如20或25,方便快速对齐。模块细化往板子里面放的时候可以使用小的格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布线是 5 5 5 5 5布局是 25 25 25 25 25 。

网友:
    依照情况而定,5,25都行

楼主:
    5555555555555555555    2525252525

网友:
    依實際需求為主!越大的空間,Grid可以設大,反之就設小的Grid!

网友:
    都是习惯用 mil 的吗,有没有用 mm 做单位的

网友(2020-03-05):
    5 一般布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