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双击打开的不是当前文件怎么破?

楼主(2018-04-28):
allegro双击打开的不是当前文件,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已试,这设置智能解决不打开上一次文件,不能解决双击打开当前文件,还是要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试,这设置智能解决不打开上一次文件,不能解决双击打开当前文件,还是要谢谢你了

双击打开brd问题,第一确认brd的打开方式是否正确,第二,确认下图brd的启动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
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直接双击BRD文件好了、

网友:
打开注册表,HKEY_CLASSES_ROOT \ Applications \ 某应用程序(比如allegro.exe) \ shell \ open\ command,在allegro目录后增加 %1;如果设置了双击打开,在brd_auto_file \shell \open \command,后面allegro目录增加%1,就可以打开当前文件

网友:
各自大神,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