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如何把-15V电压升到-10左右

楼主(2018-04-28):
大家好
帮忙看着这个原理图  VGL电压现在是 -15
能不能通过更换电容电阻的方式将-15的电压分别拉到-10  -11 -12 -13

当前电压
vin DC3.3v
VGH=DC24
vout=DC9v
VGL=DC-15

网友A:
    这是一个Boost升压电路
    1 通过调节 R33与R3的电阻分压值可以调节VOUT输出电压值 VOUT的电压来自于VIN
    2 电感L8与肖特基二极管D6中点应该存在高频开关电压,频率由IC5控制
    3 VGH与VGL的电压来自于电感L8与肖特基二极管D6中点通过CPx与CNx电容过去的(电容通交流)

不太清楚VGH与VGL的电压如何进行理论计算。。。但是感觉应该是和IC5的开关频率有关系以及输出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Boost升压电路
1 通过调节 R33与R3的电阻分压值可以调节VOUT输出电压值 VOUT的电压来自于VIN
2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这个不是有人发过很多次吗

网友:
    加个基准加个三极管搞一搞

网友B:
    改一下稳压管和调整一下限流电阻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稳压管和调整一下限流电阻不就可以了?

请问  这个是15V的稳压二极管   需要调整到多大的  可以

网友C:
    通过调节 R33与R3的电阻分压值可以调节VOUT输出电压值 VOUT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调节 R33与R3的电阻分压值可以调节VOUT输出电压值 VOUT的电压

这个已经试过  谢谢 你的参与

网友(2018-06-27):
    ;P;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