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会报门的问题?

楼主(2018-04-28):
我在用pads Layout 进行同步ECO到PCB中时出现如下报错:“元件类型 NPN_1 在设计中有 1 个门,在库中有 0 个门。下列元件未使用与元件类型 NPN_1 匹配的元件类型:
Q1.”

网友:
到PADS Logic 中重新编辑元件封装信息

网友:
在推出一下4层的吧,4层也是最常见的层叠结构啊谢谢啦3

网友:
在推出一下4层的吧,4层也是最常见的层叠结构啊谢谢啦3xaxax

网友:
在推出一下4层的吧,4层也是最常见的层叠结构啊谢谢啦3在推出一下4层的吧,4层也是最常见的层叠结构啊谢谢啦3dss

网友(2018-08-28):
楼主后来怎么解的,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