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不知道动了那里 搞的放元件有个角度

楼主(2018-04-29):
(图片)

网友A:
preferences->PCB Editor->Defaults,在右侧选择Component,点击底下的edit Values,看看rotation项是否有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ferences->CB Editor->Defaults,在右侧选择Component,点击底下的edit Values,看看rotation项是否有 ...

按你说的 OK  了 多谢     完全没印象动过那里

网友:
每天跟着学一招

网友:
旋转步进角度那里有个设置的,一般设为90度,在PCB环境下的菜单-工具-优先选项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