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外的原理图尽量分开画啊?

楼主(2018-05-01):
一个极其简单的图也要按功能分开画,用一堆网络标号联系,转来转去看的我头晕?

网友A:
因為腦袋簡單,一頁只做一件事。用功能來分頁也比較容易搜索(不管是PDF或是紙本)。這樣圖紙也會容易固定尺寸,打印成紙本的時候零件才不會忽大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腦袋簡單,一頁只做一件事。用功能來分頁也比較容易搜索(不管是PDF或是紙本)。這樣圖紙也會容易固定尺 ...

正解,我现在也这样画,觉得挺好

网友:
    必须,一个功能模块一页,思路清晰,查找简单。

网友(2018-06-01):
    习惯之后会觉得这样做很清晰易懂

网友(2018-07-03):
    按功能画,挺好的。

网友:
    模块化,查也好查,要不一张大图只有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