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和红外接收管(2pin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02):
光电二极管和红外接收管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从字面的意思看,光电二极管,通常检测的是可见光,红外接收,检测的是红外线,检测的光谱频段不一样。

网友:
    红外接收管一般会做成集成电路的形式
    附件供参考~

网友A: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hoto sensor and IR sensor (2 pin type)?

    你的問題怎麼跟這個洋人問得一模一樣?

    我能拿另一個洋人的回帖來貼嗎?

Apples and apple sauce: the former contains the latter, but the former isn't always used to make the la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怎麼跟這個洋人問得一模一樣?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