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D电路的困惑!

楼主(2018-05-02):
最近在做高频变压器,烧了几个管子,现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要加个RCD保护电路。但接法有2种,如下图,请教一下高手,这2种接法有何差异,哪种比较好!
   ——

网友A:
这个应该去开关电源板块问,搞电源的经常跟这些打交道。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abd350c0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朋友留下这样一篇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去开关电源板块问,搞电源的经常跟这些打交道。

麻烦版主把帖子转到开关电源板块去,谢谢哈!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是因為我們答不出來的關係嗎???>_<!!!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9&highlight=%CE%FC%CA%D5%B5%E7%C2%B7&_dsign=ab ...

谢谢,那个帖子没留电路图,不好参考。

网友B:
選下面那個原理圖,RCD Snubber 電路放 MOS 管上方。

多數 Flyback Converter 建議那樣做,而且剛好找到一篇文檔有不錯的解說,下班回家後再上傳。

我上完解答後再幫樓主移到「電源技術論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選下面那個原理圖,RCD Snubber 電路放 MOS 管上方。

多數 Flyback Converter 建議那樣做,而且剛好找到 ...

谢谢版主!

网友C:
rcd 容易烧 烫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d 容易烧 烫死

不加RCD则烧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加RCD则烧MOS管

不知道你用哪家方案 但是以前做maxin和ti 和变压器关系很大 当时我们变压器定做的 RCD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另外 测试下电压尖峰 选一个耐压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哪家方案 但是以前做maxin和ti 和变压器关系很大 当时我们变压器定做的 RCD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

我做的是用在闪烁氙灯上面的,不是开关电源上的。是自己摸索着在做。

网友:
  • In Fig. 1(a), an RCD snubber is paralleled with the power switch. The power storage in the capacitor Cs during turn-off period must be dissipated by the resistor Rs
    while S is turned on. The disadvantage is increasing the turn-on current of switch.
  • The improved scheme is shown in Fig. 1(b).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capacitor energy is discharged by the parallel resistor directly, and it will not cause additional current on the power switch while the switch is turned on.
  • For flyback converter, a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TVS) shown in Fig. 1(c) is widely employed in low power applications. Ds and Dz are used to reduce the leading-edge voltage spike and ringing caused by transformer leakage inductance to a safe value.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d 容易烧 烫死

Dissipative Snubber 顧名思義就是把電感的能量消耗在 Snubber 電路上,會發燙也是必然的。

Non-Dissipative Snubber 電路!

网友:
有錢科技RichTeck)- How to Eliminate Over Stress of MOSFET during Start-up of Flyback Converter

英文及繁體文檔並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錢科技(RichTeck)- How to Eliminate Over Stress of MOSFET during Start-up of Flyback Converter

...

度娘有簡體中文的版本︰
https://wenku.baidu.com/view/cf728a3d51e79b89680226a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娘有簡體中文的版本︰
https://wenku.baidu.com/view/cf728a3d51e79b89680226ad.html

版主的回复好给力哦,点一万个赞,感谢、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