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大家说说,你都用“Shift+F”干过哪些事儿。

楼主(2018-05-02):
“Shift+F”,AD的PCB绘图中,一个强大的编辑功能,那么,你都用它干过哪些事儿呢?
抛砖引玉,我先来说道下我用到的。
1、CAD的结构图导入PCB后,对边框线及关键器件定位区域的处理;
2、元器件的选择,并修改相关参数;
3、元器件的位号、数值打开或隐藏;
4、丝印字体设置;
5、改封装;
6、删线;
……
楼下补充吧,吃饭去。

网友:
貌似需要run inspector吧。很多时候我是不用shift+f,而是直接F11的。
我说一个:最近使用AD17,把原先的Keepout板框都改成了Mechanical1板框,再把原先Mechanical1的3D封装都手动删了,为此,用到了解锁元件的primitives。再说一个:走线批量换层,需要结合selection memory。
楼下继续。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按F11没有shift+F快捷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
这是一个互动,希望大家把自己用到的操作,分享出来,毕竟这个功能还是很强大的说。

网友:
我也是习惯按F11

网友(2018-07-11):
我都是直接右键选择第一个选项。。。。

1,批量修改某种元件的footprint、comment
2,批量选择同类或同种器件
3,批量删除同类或同层的线、过孔等,或者批量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