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边如何把钢网shape练成一体保存

楼主(2018-05-02):
钢网文件见附件,就是qfn的thermalpad 划分成了几个单独的块,先用pcb designner 来画shape, 好像是要用细线连接起来,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操作细线

网友:
钢网这是故意这样做的你还把它连一起干嘛呢,如果你要连在一起那干脆把钢网层的这些shape都删掉去焊盘里面加得了!

楼主:
这样分立的shape保存出错,我看有个教程是这样的,没个部分都是用细线连接起来,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分立的shape保存出错,我看有个教程是这样的,没个部分都是用细线连接起来,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不会的,很多IC的散热焊盘的钢网都是这样做的,你把你的封装发上来看看!

楼主:
这样分立的shape保存出错,我看有个教程是这样的,没个部分都是用细线连接起来,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见附件

楼主:
我用手动把边框拉过去了,然后merge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做出的封装在后面就一直连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手动把边框拉过去了,然后merge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做出的封装在后面就一直连着了

如图封装得钢网,是不是也是分成几小块没连在一起得,为毛我的就可以保存?别忽悠我了,我都做过不知道多少这样得钢网了,肯定是你画的有问题。叫你把你的封装文件发上来看你又不肯,这样别人很难帮得到你的,你们新手对软件不熟悉经常会搞出一堆不可思议的问题来的!

楼主:
因为画到半途中,发上来不好看,你帮我看一下吧,主要是后缀为paste的钢网dra,里边是用线连的,不连的话保存不了

楼主:
我好像找到原因了,你那个图是不是在画封装时在pastemask层画的? 我那个是在做pad时画symbol shape,那我就不做钢网的pad了,直接在封装画

楼主:
做好的,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找到原因了,你那个图是不是在画封装时在pastemask层画的? 我那个是在做pad时画symbol shape,那我 ...

多块shape只能在封装里面画,而不是使用shape symbol,shape symbol是不能存在多个独立的shape的,只能是一个整体

网友:
    还能用细线连起来,表示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画到半途中,发上来不好看,你帮我看一下吧,主要是后缀为paste的钢网dra,里边是用线连的,不连的话保 ...

    那个根本不是线,也是铜皮的   只是画的小而已,整体就是一块铜皮

那些只能存在一块铜皮的,都可以这样子处理,把格点设置小点,用小间隙的铜相连,有些是做不出来给处理掉的,有些是避开就没的,最终结果能达到需要的效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