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3):
如题,请大神帮忙。。。。(16.6 17.2都显示相同的错误)

网友A:
    不吧。。。找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吧。。。找一个试试

什么意思?已经从其他电脑上复制了一个过来,也不行

网友B:
env的问题,在后面加一句
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v的问题,在后面加一句
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厉害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看看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v的问题,在后面加一句
    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谢谢了,没有机会尝试一下了,重装软件了!!

网友:
    会编程的都清楚,这就是path找不到的问题,类似问题亦可,通过设置相应的环境变量解决。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啊~

网友C(2018-07-07):
    能不能请大神回复的更准确一些呢?在哪里加入这行语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请大神回复的更准确一些呢?在哪里加入这行语句。谢谢

    在环境变量中添加

网友(2018-11-08):
引用 网友B:
env的问题,在后面加一句
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我加了,还是不行,只能手动修改环境变量才可以

网友D(2019-03-08):
要是添加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这个还不行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1.把EVN文件剪切出来到桌面 这个时候就可以启动软件啦
2.启动软件 启动完之后再把ENV文件切到原来的位置
3.文件切回去之后,关闭软件重新启动就可以啦

网友E(2019-07-26):
引用 网友D:
要是添加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这个还不行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1 ...

这个是要在txt文件中添加那句话吗?我试了添加txt文件路径到环境变量的path中,还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要在txt文件中添加那句话吗?我试了添加txt文件路径到环境变量的path中,还是不可以用

我将$signal_install_dir用实际的路径替换掉对吗?C:\cadence\SPB16.6\share\signal
否则直接用$signal_install_dir出现错误

网友F(2021-07-06):
目前操作可行:
1.把EVN文件剪切出来到桌面 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allegro软件;
2.启动allegro软件, 启动完之后再把ENV文件切到原来的位置;
3.关闭软件重新allegro启动,快捷键就可以用了。
4.再次关机电脑,打开allegro软件是可行的,报错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操作可行:
1.把EVN文件剪切出来到桌面 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allegro软件;
2.启动allegro软件, 启动 ...

但是重关机,问题还是会出现,也就是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方法

网友(2024-07-26):
把安装路径\share\pcb\text\env文件拷贝到$HOME\pcbenv下面就可以了,这个$HOME就是'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里面的那个HOME。

网友(2024-10-2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好难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