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把一个库里的封装全部导入到pcb里?

楼主(2018-05-03):
我要把所有的座子导入到pcb里,除了一个一个放,有一次性全部导入进去的方法吗?

网友A:
打开库,在左侧的库列表里选中目标封装,复制,到PCB里粘贴。这时所有元件是叠在一起的,可以使用工具里的推挤功能进行推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库,在左侧的库列表里选中目标封装,复制,到PCB里粘贴。这时所有元件是叠在一起的,可以使用工具里的 ...

只有文字粘贴了

网友:
不是啊,你是复制的哪里,我用AD8和AD17都可以啊

网友:
看看,能看到图不

楼主:
哪里啊?我用的是AD14

网友A:
兄弟,不是右侧,是你打开库文件后的左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是右侧,是你打开库文件后的左侧

是左侧的那个窗口?我可能没有打开显示

网友A:
你要先打开库文件啊,你截图中随便选一个元件,右击,edit Footpr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打开库文件啊,你截图中随便选一个元件,右击,edit Footprint

窗口出来了,但是还是只能复制字复制不了元件

网友:
AD16以下只能一个一个放置

网友:
这种情况我的有时候会出现,可以试试快捷键

网友:
    我用的16.1,只能复制文字

网友(2018-06-29):
    自从那次之后,再没成功过。我也搞不懂了。

网友(2020-03-10):
找到解决办法了,必须按照以下操作顺序才行。本人使用AD09反复测试可行。
1、新建一个空白PCB

2、打开封装库,在有侧元件封装那里按Ctrl+C会发现鼠标变成了十字,此时在右侧元件封装单击以下鼠标左键

3、然后在左边选择多个要添加到PCB中的封装,然后右键复制(一定要右键复制),复制的多可能会比较慢,耐心等待复制完成

4、最后切换到PCB,右键粘贴(一定要右键粘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