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格式的原理图导入ad10后显示不全,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5-03):
大家好,我先将原理图格式保存为16.2版本(orcad),然后用AD10导入,在导入后发现丢失了元器件序号,器件的属性(阻值大小,电容大小等等),如下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ORCAD格式

ORCAD格式

AD10格式

AD10格式

网友A:
16.6的没问题啊,16.2的没试过。
看看有没有可能只是隐藏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的没问题啊,16.2的没试过。
看看有没有可能只是隐藏了而已?

不是隐藏问题,已经验证好几遍。你是说用16.6的导入到AD,原理图显示是完好无损的吗?有截图吗?

网友:
其中C16和C17只是隐藏了而已。

网友A:
发现C16和C17跑到图纸外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C16和C17跑到图纸外面去了

看来我真的要下载一个16.6了试一下。

网友B:
这个现象是软件之间兼容的问题,之前公司需要我用16.6导到AD16里,没有出现位号丢失现象,但是元件个别会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是软件之间兼容的问题,之前公司需要我用16.6导到AD16里,没有出现位号丢失现象,但是元件个别会跑 ...

原来是这样啊,懂了,我现在用的AD10,难怪有不准的。

网友(2020-11-04):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懂了,我现在用的AD10,难怪有不准的。

你可借助其它的辅助工具来实现,比如:E-Studio